戴尔1040板号VM8M中间灯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1-10):
一个VM8M主板通电无显,开机板的中间灯闪,电流0。6,取掉内存第二、三灯闪。会是什么问题。我知道的是不上屏,或屏检测不到是一、三灯闪。

网友:
这个 我倒没有研究过

网友:
0.6    可以先换个CPU 试一下,    不必理会灯闪,按照时序来修,    各大供电有没有    时钟复位 等等

网友:
似乎桥的问题的吧

网友:
直接干南桥

网友:
你去管那灯做什么嘞?直接老老实实的修就好了!不要老想着有捷径!

网友:
不是内存就是桥

网友:
南桥加焊没用,正在焊北桥.

网友:
先看看哪里电压没有出来啊。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

网友:
按时序来修啊,别动不动就干桥啊。我修过的板子就很少坏桥。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运气比较好。

网友:
看啥灯容易迷惑。按照平时维修的顺序来找故障把,一个个的找

网友:
修道过一个内存坏也是这样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