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触发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6-01-10):
技嘉B75的板  这类型的板好多都是这样的问题 上电就掉电重启然后一直重复

刷了BIOS后涛声依旧 只好认真测了  在测到rt9018b这个8脚芯片的时候感觉电压不对

翻出图纸找到他

测2脚EN有3.3V  6脚输出0V  这不对 正常应该输出大概0.8V左右的电压 肯定是这个芯片有问题 满心欢喜的找了个换上去

跑码亮机了!  附上图纸

网友:
这个是什么供电?

网友A:
6脚应输出1.05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6脚应输出1.05V吧……

对 是1.05V 当时懒得算 文章已经修改 多谢大神提出错误

网友:
少电压导致掉电还好查些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维修中,增长知识。

网友B:
这块主板 Q44 也经常坏

网友:
这个图纸比较新都出来了,呵呵修机器不愁了

网友:
这个外围电路相对搞。。

网友:
没分了顶一个,你的图纸很宝贵啊怎么没人加分现在的人哪...

网友(2016-02-11):
收藏好了,改天把我那块板也看看去,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电压是桥供电吗?

网友:
下载看下图纸查下这个电压去处

网友:
推测是PCH 南桥供电。

网友:
是什么供电的

网友:
哇  楼主真厉害  怎么做可以快速的判断故障在哪里 你怎么那么快就判断是RT9018的故障

网友:
这个电压技嘉H64

网友:
这个电压技嘉h61里面没有看到啊

网友:
楼主是在刷完BIOS后顺便测了那个芯片,算秒杀了吧

网友:
收藏了 下会遇到必须查查

网友:
很好的思路,主板缺电保护引起的掉电。。

网友:
技嘉主板都会这个故障  难修   楼主厉害

网友:
学习了,哎,菜鸟一路前行

网友:
帖子稍微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刚好有这个机器在修

网友:
  可以  技术不错

网友:
今天正好收到一张这样的板。。。开始可以跑马(档A6当时没接显示器),之前客户说点开关后1秒掉电!现在真的变成1秒掉电了!

网友:
BIOS能不能给传一个

网友:
看样子楼主很有修台式主板的经验

网友:
不停地的学习啊才可以啊

网友(2016-03-12):
我的就是跑51过会重启,不插内存跑53 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这是桥供电吗,就用这么一个管子转呀。。MOS管都省了

网友:
支持    又学习了又学习了

网友C:
不明白的地方,图纸上,
2脚EN接的是1.05V,在网上找的内部框图。
只有要芯片工做正常,不过流不过温的情况下,外部条件满足的
情况下,才会产生这个1.05V桥供电。而图纸上标的是1-05ME—
EN,而楼主实际测量是3.3V,确定芯片坏。这图纸有 误。

网友:
应该是1.05V才对吧

网友:
维修的好厉害,都说6脚是1.05V,我也算了一下,也是1.05V,修好就OK,赞赞

网友:
这个芯片是输出电压是待机的时候就有的,还是触发之后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的地方,图纸上,
2脚EN接的是1.05V,在网上找的内部框图。
只有要芯片工做正常,不过流不过温的情 ...

我这板也是开启没有,不知道怎么查,不知道这管是待机工作还是触发后才工作,

网友D:
这个电压到底是待机就有还是开机后有,楼主

网友:
厉害厉害,每修好一块板都要为自己祝贺一下,

网友:
收藏好了,改天把我那块板也看看去

网友:
经验贴呵呵。。。。以后注意这个供电芯片了

网友:
桥供电还是总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压到底是待机就有还是开机后有,楼主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看到LZ的帖子后昨晚也试了测这个芯片的脚电压,芯片是开机后才有的

网友(2016-04-13):
刚好要这个图纸  我手上有这个机器

网友:
不错,进来补一下。。。。。。

网友:
高手,跟楼主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块主板 Q44 也经常坏

Q44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
输出不是标的1.05v吗。电压记得貌似都是ec监测的所以上电掉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的地方,图纸上,
2脚EN接的是1.05V,在网上找的内部框图。
只有要芯片工做正常,不过流不过温的情 ...

刚去看了下图纸  1.05ME EN是由-SLP_A 这个信号通过1个三级管一个场管 转换过来的 而-SLP_A是由南桥发出的 所以南桥控制这个信号   由于1.05ME EN是由3VDAUL上拉  所以 这个电压时3.3V 是对的  菜刀兄弟可以去看下图纸  26页

网友:
看我回复 兄弟  3.3V 是对的

网友:
V OUT是1.05V 是对的  2脚EN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去看了下图纸  1.05ME EN是由-SLP_A 这个信号通过1个三级管一个场管 转换过来的 而-SLP_A是由南桥发出 ...

噢,我没有看查电路图,自已看信号名称来想的。
这么一说明白了,2脚是1.05EN开启信号,外部可能会是3.3V上拉。

网友:
技嘉很多都是电阻坏的,H61修了很多

网友:
能把你的BIOS  读出一份不  还有图纸发我 邮箱一份  谢谢  我没分了  手上真好有一个一样的板子要修  kljcom@163.com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手里有5块这样子的板了;可以试试了

网友(2016-05-24):
坑爹啊、版本怎么是1.0

网友:
RT9025 9045 这些也是容易坏的,正常,楼主捡漏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应给是给PCH—ME模块供电的电压1.05V

网友:
6脚应输出1.05V

网友:
这是桥供电的

网友:
这是桥供电芯片吧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遇到就不会没头绪了

网友:
请问一下那个芯片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