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2待机0.008触发到0.0014通病。

楼主(2016-01-10):
惠普G42待机0.008触发到0.0014通病。一台G42笔记本故障现象为按开关无响应。待机电流0.01。。。
检测待机3v.5v正常。该机ec用的KB3926QF 。。查了如下ec的工作条件
1   +3VPCU和+3VPCU_EC复位都正常。
2    ec晶振也有正常的32.768波形。。
3   用好板的EC bios做过代换。还是不开机
4   检查EC  LID_EC#为高电平,,正常!
5   检测ec的19脚NBSWON#信号,,按开关为高低高变化。正常
6   检测ec的90脚DNBSWON#1给南桥请求开机信号的高低高信号也正常
7   检测ec发送RSMRST#到南桥的3.3V也正常
照说ec的工作条件全部满足了。发给南桥的开机信号也满足了。。还是不开机
接下来检查了HM55的工作条件。。。
  1  rtc电路有3.3v
  2  晶振也有正常的32.768波形
  3  EC发出的S5_ON经电平转换后变成S5_OND开启南桥的+3VS5和+5VS5。也正常。。

  现在就搞不懂了。为什么EC和南桥的工作条件全部满足。南桥就是不发出 SUSC#、SUSB#信号返回EC开启全板电路
  请教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HM55的桥必须工作条件是不是我遗漏了什么没检测。。 桥已经换了2次全新的 南桥的+3VS5和+5VS5。rtc电压,RSMRST#几组电压全部在南桥边上的小电容上测量的。。全部正常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91378-1-1.html 这个帖子也是,不知道搞定没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4120-1-1.html 这个也是,故障一模一样

网友:
查一下叠加电压12V

网友:
小白弱弱的问一下,南桥内部1.05伏稳压器信号有没有送到,没送到南桥也不会工作

网友:
桥缺条件的,你在查查吧,桥至少8个待机条件

网友:
技术很iubi!陪u

网友:
桥还是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