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1S移动版线刷包+工具+教程

楼主(2016-01-11):
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gdMb4pt
不管你的手机能不能开机,都可以刷,亲测可以用, 操作简单,图文教程,附带错误解决方法,小白也可以轻轻松松救砖。
1.驱动安装。解压,然后选择驱动自动安装:
完成上一步,可直接到下一步软件包选择。以下为刷机时读取不到端口时手动安装教程:计算机右键,打开设备管理器,手机关机状态插入数据线。
1.以32位系统为例,双击打开端口,手动安装驱动
2.检查设备是否正确安装。
个别电脑由于驱动签名问题需要关闭驱动签名,百度即可。(64位系统安装下面那个)驱动安装时需等待,选择始终安装程序,若安装失败,检查是不是驱动签名问题,可关闭驱动签名
3.打开工具,开始升级,可选择语言为中文
4.点击右侧配置文件,选择升级软件包(包需解压)注意看文件名,必要时可以选择两次
5.在下拉选项中选择“固件升级”或“下载”,其他选项不要选
6.点击下载,手机,关机状态,插上数据线,(必要时可以按音量键,个别手机不用电池也可)
7.出现红色滚动条时说明连接成功
8.当出现黄色滚动条开始走,并且达到100时即升级完成,升级过程中耐心等待,中途不要断电。
9.拔数据线,重新插拔下电池,开机。首次开机需要更新系统,耐心等待3到5分钟,中途不要动手机,以防断电。
手机开机,测试没问题时,关机重启,再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