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A1181红外接收头的型号啊

楼主(2016-01-11):
如图, 谁知道这个红外接收头的型号?想知道它的4个脚都是什么信号?就是说,GND, VCC, IR_OUT分别是哪个脚?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花了不少时间,终于猜得八九不离十
应该是TSOP62系列吧,
虽然不能确定后面的小号码,可是已经可以知道引脚的信号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