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E6320不通电

楼主(2016-01-11):
有哪位大大修过戴尔E6320不通电的,也就是插上电源没有一点反应,大大们随意发表,我是菜鸟,在此学习学习

网友:
查下充电芯片的ACOK  有没有正常产生     适配器检测信号正不正常     电池是好的吗?

网友:
查保护隔离过没

网友:
待机电流是否正常,还有不触发,你可以吧触发的条件都查一下    VCCRTC /RTCRST#/32.768KHz/待机3V5V以及RSMRS#,条件满足后  查找触发的条件   开关到EC ec到桥  桥返回EC的slp_s*#  以及EC的条件和桥的条件都要满足 才能触发。希望您能帮助到你

网友:
你这个版主当的有点不合格

网友:
看下EC那边问题了

网友A:
保护隔离过没过,待机都有没有,你什么都不说怎么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过没过,待机都有没有,你什么都不说怎么判断

我不知道啊,最基 本的知识都没有,只是这几天都泡在 论坛里,才知道一点点。。。求各位大侠相告,我应该从哪里观看修理主板的常识?最好是视频教程,大大们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