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3 I3 370m 电流显示。。0.157

楼主(2016-01-11):
宏基4743  I3 370m  电流显示。。0.157A  开机没有反应

网友A:
明显的缺供电嘛,供电都没出来全哦

网友:
如过是没按开关电流就是0.15左右的话  就是主板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显的缺供电嘛,供电都没出来全哦

0.157A.. 开机没有反应。。。。你说供电没出全?   月饼看到了非揍你不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157A.. 开机没有反应。。。。你说供电没出全?   月饼看到了非揍你不可。

这个兄弟人家说 上电0.157  不开机   是意思是不亮机

网友:
是插电待机0,157还是按开关0.157啊。要是待机0.157的话说明有短路,要是按开关0.157的话说明主板电压有的没出来

网友:
是插电池的电流还是没插电池 有没有触发? 说清楚

网友:
裸板插电源 电流显示0.159A 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网友:
换个3V电池试试~!

网友:
缺很多电压啊

网友:
安时序来查啊

网友:
按开机键没反应明显待机偏高,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兄弟人家说 上电0.157  不开机   是意思是不亮机

裸板插电源 电流显示0.159A 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这是楼主的回复。。。人家没说上电。人家说是不触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裸板插电源 电流显示0.159A 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这是楼主的回复。。。人家没说上电。人家说是不 ...

他给我是私信是这样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给我是私信是这样说的~~~~~~

哥们误人子弟啊。

网友:
上机就这么高,会是主板芯片坏 上电就输电压,你测下哪里有电压的?电压足不?有哪个发热的不?都的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误人子弟啊。

哎~~~~ 好吧~~

网友:
谢谢大家   问题解决啦    网卡芯片裸板时有点温度  拆下来  机器正常开机啦  机器摔过  估计是摔坏芯片啦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摸一下主板上面的芯片会有发烫的。检查3 5V线性电压和3 5V后级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