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版号DAGC5BMB8D0 REV D 报电池低

楼主(2016-01-11):
昨天分公司送来一天AMD平台的E40   返修机  之前是显卡故障   现在修好了  开机过LOGO后   报电池电量低   滴滴两声掉电  此机器的BIOS刷过   EC换过 COMS供电这块都是正常的  还是报错 掉电   有点没有思路了 DCIN  ACOK 都是正常的 请大师们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谢谢

网友A:
先干BIOS吧,不行再查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干BIOS吧,不行再查电路

BIOS刷了   故障依旧   EC   充电芯片都换过   还是一样    现在没思路中

网友B:
检查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换过电池没有

网友:
查下总线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系统管理总线

不插电池也是报警的   系统总线‘正常的    现在还没修好

网友:
你是不是没换电池试试?联想机器有的 会有这个问题,换个电池就好了。

网友:
这机一般桥有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先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显卡有可能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