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ms-h61xl 不开机 维修求助

楼主(2016-01-11):
铭瑄主板ms-h61xl 不开机 ,压南桥后能开机,判南桥焊接不良,换一个南桥后,加电还是不显,量测CPU电压没有,这是怎么回事,是我南桥没做好造成的没有CPU吗,特求!!!

网友:
来个人来解答下啊,有没人见过这种情况,H61南桥不良会造成没有CPU电压吗, RT8859M这个CPU芯片的电路图谁有发个来用

网友:
南桥没做好,或者看下PG信号出来没有

网友:
南桥应该是虚焊了吧,重植的效果没做好吧

网友:
这种情况 遇过,压能好,多数虚焊,也有芯片坏,更烦板层接触不良

网友:
肯定南桥没做好。

网友:
61的桥会影响CPU供电的    这个桥 加焊一下就行啦  不用换啊  你换它干嘛呢

网友:
H61那么密的桥,能植好吗

网友:
查CPU供电的工作条件啊,看看CPU供电之前的电压都有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