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大神,5s单板开机正常无背光

楼主(2016-01-11):
5s 进水清洗后第一次开机屏幕可以亮 强光下可以看见苹果logo
无背光

网友:
先查J5显示座,17 19 21的背光供电

网友:
进水的换个灯控先啊

网友:
背光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没有灯光查工作条件

网友(2016-03-03):
检查背光升压芯片工作条件 和升压电感、二极管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