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便携式音箱

楼主(2016-01-11):
DIY便携式音箱

  制作一款声音,外形都具有特色的便携式音箱是非常洋气的一件事,并且具备蓝牙、FM收音机、遥控器、支持微型SD卡输入,USB输入及AUX输入,并有惊人的30小时待机时间(超过大多数便携式扬声器)。动手能力强的朋友还可增加太阳能电池板、手机充电器等等。下面我们来一睹这款便携式音箱设计中与设计好的风采吧。

  1、备好1.开关2.电压表,3.共地隔离器(Ground Loop Isolator),4.直流电源插座,5.保险丝,6.螺丝端子,7.废弃弹药箱,8.放大器,9.电池11.1V, 10 Ah,10.12V蓄电池充电器,11.喇叭,12.LED控制板,13.遥控器。这些物品。

图一DIY便携式音箱

  2、建议使用额定8Ω左右的二手书架箱扬声器,注意要用万用表检查下,否则电池消耗会变快。

图二DIY便携式音箱

3、使用的是高质量的三星锂离子电池,从旧笔记本电脑里取下来的。但不建议个人拆除笔记本电池包。或用12V铅酸电池替换,但是重量会增加,也无充电和放电保护,因此很容易损坏电池。

图三DIY便携式音箱
图四DIY便携式音箱

  4、可以到野营或者用品商店买一个,或是其他箱子来代替。

图五DIY便携式音箱

  5、想要使用蓝牙就使用供地隔离器,否则听到烦人的嗡嗡嗡的声音一个D类放大器,2.5mmx5.5mm的DC电源插座。12V  1~2amps的一个充电器。
需要工具:竖锯,钻头,剥线钳,胶水,万用表,烙铁,起子。

  材料:MDF中纤板(如果想在盒内独立安置器件),螺丝和螺母,热收缩管,压接端子(插座),电线。

  组件安装:需要计划好每一个组成部分以及电线的走线。确保没有组件相互干扰。特别注意的是扬声器和其他组件不要紧挨,如开关、电压表和发光二极管模块的磁铁部分。

图六DIY便携式音箱

  6、基本上就是为每个组件的切孔。注意每个组件的深度,以及安装位置。一定要用一块木头在盒子里面做支撑。

图七DIY便携式音箱
图八DIY便携式音箱

  7、为了提高声音和扬声器的质量,盒内最好使用中密度纤维板或泡沫。采用绝缘不导电材料可以避免电线意外短路造成危险。

图十DIY便携式音箱

  8、单调的外貌不符合DIYer精益求精的精神!拿起砂纸,打磨!先用粗砂,再用细砂,彻底清洁!出现在眼前的是第一层金属外壳,调好油漆,逐层刷上!注意,每一层都要等其完全干燥,干燥时间取决于使用的底漆或油漆,使用前阅读说明。

图十一DIY便携式音箱

图十二DIY便携式音箱

图十三DIY便携式音箱

  9、在这一步中,我会建议起草一个布线示意图,详细说明每一个电线的连接以及所有的组件放置。接线将被分解成4个步骤:1、首先连接所有的正极导线,2、连接所有的负极导线,3、连接音频信号线,4、连接扬声器。

图十四DIY便携式音箱

  10、注意螺丝端子有两节,一节是连所有的正极,另一部分是黑色的接地线。提示:正极线通常是红色的,地线通常是黑色的。将正极连接到同一个端口(一节)的螺丝端子。连接电池线与开关(顶部的开关)2、将开关拧到螺丝端子(开关的第二极)3、将正极电压表连接到螺丝端子的正截面上4、将正极LED板连接到螺丝端子的正截面上5、连接功放正极和螺丝端子线。

图十五DIY便携式音箱
图十六DIY便携式音箱
  11、所有的负极(接地)连接到螺丝端子的另一端。注:不要将任何音频信号线连接到螺丝端子(包括音频接地线)。这些将在下一步处理。

图十七DIY便携式音箱

  12、将蓝牙控制面板的左、右、接地的音频信号线连接到共地隔离器。你需要切断每一个接地回路隔离开关的插头,露出电线。

  13、扬声器的左右声道对应好放大器的左右声道。

图十八DIY便携式音箱

  14、如果是用我们的电池,配置有一个内置扬声器的电池管理系统,以防止损伤通过过充电和过放电。如果使用的是锂离子电池,将需要使用一个BMS系统。

  太阳能电池板:

  将太阳能电池板线连接到电池管理系统是安全的。然而,你需要添加一个二极管,防止太阳能电池板放电。

  手机充电器:

  需要一个12V点烟器母座,将正极(+)连接到螺丝端子的正端子上,并将接地线连接到螺丝端子的负(-)节上。

图十九DIY便携式音箱
图二十DIY便携式音箱
图二十一DIY便携式音箱
图二十二DIY便携式音箱

  以上便是DIY便携式音箱的全部内容了,热衷DIY的朋友可以试一下,打造一款属于自己的便携式音箱,在动手过程中需要注意操作方法,及准备好上文所需要的材料,或者自己来构思然后DIY出一款自己想要的。

网友:
感觉像是打CF中的C4一样

网友(2016-02-15):
难度很大  不好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