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47 进系统蓝屏 进PE黑屏

楼主(2016-01-11):
进PE 黑屏  散热器温度很高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对了给大家搞个BIOS    苹果

网友:
对苹果没什么研究不过这显卡确实喜欢坏 东芝L800就是用的这种显卡 特爱花屏

网友:
yinggai应该是显卡坏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事情。遇到过 进WIN7后3,4分钟屏幕全蓝。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的 ,A1286蓝屏 进PE黑屏都是显卡问题的

网友:
这种amd的显卡特爱坏了,直接更换

网友:
这个显卡我看加焊一下还是高温?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x显卡问题,有的重植一下会好的,不行直接换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多半是显卡问题你先加热看看能不能进苹果系统

网友:
遇到过 进WIN7后3,4分钟屏幕全蓝

网友:
显卡上面的小电容 测一下阻值

网友:
吆西 摔过的吧 种植吧都

网友:
是显卡问题了。换个看看吧

网友:
蓝屏代 码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