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华硕或宏基上网本,10寸的电脑

楼主(2016-01-11):
找华硕或宏基上网本,10寸的电脑 ,有的朋友们可以联系QQ:1305192697。要几台,说一下配置就可以。

网友A:
有一台华硕Eee  PC  1001pxd  成色换不错  无修  无原装适配器  标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台华硕Eee  PC  1001pxd  成色换不错  无修  无原装适配器  标配

什么价格,有电池吧?

网友:
恩呢  都有  自己改的适配器    诚心要你出个价格   刚试了一下  电池待机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呢  都有  自己改的适配器  300不包邮  诚心要你出个价格

加QQ:130519267,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QQ:130519267,联系。

加不上   看货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6106719257

网友C:
我也有一台,电池不能用,多少收.原装电源.

QQ 549954111  电话139 5019 1114

网友D:
我有一台明基的可以不‘、 有电池 适配器  都是好的 只是外观不咋滴好看 键盘掉了两三个按键 成色不好   54187219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电池不能用,多少收.原装电源.

QQ 549954111  电话139 5019 1114

什么型号的?价格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明基的可以不‘、 有电池 适配器  都是好的 只是外观不咋滴好看 键盘掉了两三个按键 成色不好    ...

要完整的机子,没有问题的最好,要不再换配件就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完整的机子,没有问题的最好,要不再换配件就麻烦。

机器可以使用啊   只是按键要用软东西 就我们按键是有键的 可是它只有里面的那个软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