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471G 不通电 3 5V都有 大师请进 帮帮小弟

楼主(2016-01-11):
宏碁E1-471G  不通电  3  5V都有    发现bios供电才1.1V   明显不对   然后我就飞个3.3V给他   待机时0.15  此时可以触发  0.4掉电   之前遇到2台就是飞给3.3V就好了   就是待机高了点 不影响使用 这次就不行了  大师帮帮忙

补充内容 (2016-1-12 09:49):
已经修    BIOS在开机前是没有电压的   自己误导自己了

网友A:
万一是哪里短路拉低了,你也要飞线吗?查图纸看看

网友:
这机器待机偏高了。。应该有短路。。3V。5V对地多少?

网友:
把3 5V后面的滤波电容换了

网友:
南桥短路了吧

网友:
待机电压高,有短路的

网友:
看来你对新型广达的板不太了解啊

网友:
很明显不对的,看下图纸在修吧。事半功倍u

网友:
按照时序查啊!

网友:
待机有短路,测下EC供电是不是也拉低了?

网友:
看看阻值,还有确定下BIOS本身是不是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一是哪里短路拉低了,你也要飞线吗?查图纸看看

图纸不对    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不对    已经修好了

怎么修好的呀。。。。你也说一声撒。

网友:
楼主怎么修好的 麻烦转告下

网友:
正好在修,楼主怎么修好的,说下啊,我的是待机正常电流到0.05就掉电

网友:
可以告诉一下,怎么修好吗?

网友:
怎么修好的。可以共享一下吗?

网友:
待机电流高有短路,修好后,待机正常吗?你没摸摸板子上有没有烫手的地方。没准哪个小电容短路不良也说不定。

网友(2016-08-26):
就是啊 你怎么修好的你分享一下啊   不能只求别人自己不帮别人啊

网友(2018-11-11):
二级电压没有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