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PC3000安装方法!

楼主(2016-01-11):
跪求PC3000安装方法,昨天装了一天,用U盘做DOS启动,进去就死机,请问各位大神,有解决的办法吗
有能一键安装免卡求一个链接!!!QQ:2300985341.。。

网友A:
无卡版没什么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卡版没什么用吧。

没办法啊,没有工具用,SAS盘的工具有推荐吗

网友:
无卡版没什么用

网友:
必须要有卡的版本才有用吗?免加密狗是不是还是需要卡?

网友:
PC3000 要卡和两个加密狗才能用,没有卡的没什么用的。
如果免卡的可以格式化C盘加入系统文件,FORMAT C:/Q/S
把程序服装到C盘,运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