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掉电

楼主(2016-01-11):
手上有一台E40机器,用一小时左右掉电,掉电后按开关可以再开机,还是用一个小时左右,换过散热片风扇,内存,CPU,硬盘,温控芯片也换过,现象一样,哪位大侠修到过,下面该怎么做?

网友:
更换铜管就行了,这是通病了

网友:
你用鲁大师压力测试,压压,压个半个小时,看看所有的温度是不是在80度以下,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不定时掉电的,有的是系统的问题,装个系统就好了,有的是温度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显卡散热片坏的多从这里下手。

网友:
    吹北桥喂

网友:
换过风扇散热的话,加焊下显卡。E40遇到过显卡问题掉电的。

网友: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一般是铜管坏  换个试试   显卡也很有可能

网友:
这机器铜管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6-02-18):
温控去掉试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