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发两块V星主板通病

楼主(2016-01-11):
一块V星nf725   开机特别慢    已知道的通病   USB供电一项没有直接飞了一向过去就正常了
h61m-p20
开机卡99

更换六脚芯片后正常开机

网友A:
这6脚可以直接飞线的,不要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6脚可以直接飞线的,不要也行...

刚好有板料就换了 。。。。。。

网友B:
遇到过 但是没修好

网友:
usb供电无论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我都是直接飞线

网友:
是把USB供电芯片拆电后再飞线吗?

网友:
我一般都是拆掉连线

网友:
自检显示99多半是接口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 但是没修好

现在我没修好的板子都是放一段时间,有空的时候再修修,有些时候进死胡同里修不出来,

网友:
记住了,下次有这个问题可以试试

网友:
V星不是八角小芯片吗   怎么是6脚的啊,可能是那个里面都是一些二极管的东西

网友:
通病,给联想代工的G41,H61,H81,M3a76,均有此问题,此问题有时会导致不跑码,跑码D4!碰到这样的板子,直接把他拿下来再说,楼主英明啊!赞!干得漂亮!!!

网友:
这个6脚芯片是干嘛的

网友:
居然还会这样子

网友:
V星的主板通病还是比较少的楼主厉害收藏了下次遇到也好解决

网友:
很有用学习了

网友:
这小管子确实喜欢坏

网友:
我种问题直接,拆了, 连线, 这样维修 快,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到过,存经验值

网友:
通病就是好

网友:
我遇到过USB没供电跑C6C7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拆了, 连线

网友:
宝贵的经验啊,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有图有真相,不错

网友:
改线路,有的时候会引起不稳定

网友:
下次修到这问题可以用这个方法

网友:
我修过一批V星的主板全是这个6脚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这个通病 有坛友说 拆了 这个芯片就成

网友:
这贴 真的是简单明了

网友:
高手还是很多滴

网友:
V星USB老毛病

网友:
没有找这个主板的图纸 想看看明白这个6脚芯片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收藏,以后可能有用

网友:
楼主能说清楚一点吗?拆了飞线,从那里飞到那里?。。。新手求教

网友:
USB没有5V,肯定是飞线

网友:
6脚芯片是干嘛用的

网友:
他是USB供电切换管。起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