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宏基4752G 内接部分显示 外接正常 ??

楼主(2016-01-11):
求助 宏基4752G  内接部分显示 外接正常
1、已更换屏线
2、已更换屏幕
故障依旧  。

网友A:
这是屏幕坏了不是

网友A:
或者是屏程序不一样!!!

网友B:
外接显示器正常吗

网友C:
有独立显卡加热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是屏程序不一样!!!

屏的程序没有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显示器正常吗

外接正常外接正常外接正常外接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屏幕坏了不是

屏幕换过了

网友:
已经打了屏幕线的圣地值都是547 ,对地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独立显卡加热一下

觉得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宏基有几个型号都这样的情况,见过,不过都没解决最后是换集成板子.........

网友:
宏基4752G  主板 型号

网友:
跑3D正常不? 南桥和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
屏要是换过了 基本确认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换屏故障现象一样就不是屏的问题,显卡或者显卡到屏线接口的线路检查一下。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独立显卡加热一下

这个本是南桥出屏的信号的  这个像是南桥坏了

网友:
很明显屏坏了啊

网友:
太像屏坏 了,觉得不太像显卡或者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