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开机报警三短一长请指点

楼主(2016-01-11):
请大神指点,拔掉所有外设也一样、
开机就报,屏幕不显示
谢谢
内存条已擦拭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吧

网友A:
不上内存试试 报多少声,如果还一样查内存条件,如果不一样查显卡条件、刷BIOS。

网友:
换个条子试了吗?

网友:
测量下内存的工作条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内存试试 报多少声,如果还一样查内存条件,如果不一样查显卡条件、刷BIOS。

谢谢,等下了班试试

网友:
换条内存 刷个bio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