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会玩,料板中的料板ASUS AM2维修一例

楼主(2016-01-11):
    地县工作的同学来访,同行一位教育局的中层,(同学如此说,具体职位没问,我对这些比较迟钝,说了也记不住,也搞不清局,处,科之间的具体上下关系。)总之是城会玩的那种。来人说对古董手表,电脑比较感兴趣,经常扮作垃圾佬的形象在电脑铺回收古董,回家就折腾,家里因此已经通过三方会议,以压倒性胜利2:1剥夺了其庭长权,常常被鄙视。这不,这次路过又在某家店铺铺弄了张主板,说是华硕的,品质一流,值得拥有。让我帮他看看能用否?来张全貌: 很熟悉的东西,AM2的单桥。具体情况如下:加焊过桥,BIOS芯片离奇失踪: 。桥晶振不翼而飞: 仔细扫描端详,再无其他缺件,也无断线烧伤痕迹。补上晶振,找个MX25X80芯片刷写官网BIOS。测试无短路,有待机电压,触发,上电OK: 什么码都没有,诊断卡指示灯都没全。AMD时序:内存--桥---总线---CPU  VTT就绪,无异常,手摸无发烫芯片,点复位直接熄火,可以再开,测复位脚电压 ,有点低,通过假负载看CPU的PG,复位都是好的。没方向了,想着不知道是不是桥被焊死了,突然觉得IO应该有个复位。 第37脚是复位,应为3.3v,实测 也没连什么822,裸的,不管了,ite8712F-S,找个换了。 换完上电, 复位恢复到正常,跑码亮机:
    机器是昨天修的,城会玩们晚上请我一顿打边炉,老夫一顿干了多半只鸡,一斤羊肉,八两老白干。同学从城会玩的车上顺了瓶杜康老酒加一包软中华扔进我的包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A:
这里IO 37脚复位是不是发往南桥工作的呢

网友:
古董级的板子,练手还是可以的吧,修的价值不高哦

网友:
呵呵,楼主解说得很到位.

网友B:
那对方收了干什么,难道具有强迫症。城会玩的车上顺了瓶杜康老酒加一包软中华扔进我的包里,从这点来看对方也不是花不起钱的哈,无论是公款还是私人的。要说为了diy乐趣来折腾,不是还是找人在修么。

网友:
这块主板的检查方向是开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对方收了干什么,难道具有强迫症。城会玩的车上顺了瓶杜康老酒加一包软中华扔进我的包里,从这点来看对方 ...

就聊天中得知,他就是弄一大堆这些东西,然后就搭载起来搞个系统,然后就放在那里的,不修也不卖,越老的他越喜欢,有个专门的小房子天天在里边折腾。他喜欢玩并口那些东西,没并口接口的板子他不要。我觉得就跟我养鱼一样,不怎么养绚丽一些的热带鱼,喜欢河里捞的那些野鱼,越是黑不溜秋的我越喜欢。实际上总结起来,就是吃饱了撑的

网友C:
修这种板纯练手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这种板纯练手艺吗

为了吃饭。这是实话

网友:
文采不错,还好不是铁板。

网友D:
楼主好有耐心哦,主板都被人搞成这样了,还要修理啊,这个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E:
IO那么脏   是换之前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IO 37脚复位是不是发往南桥工作的呢

37脚是桥发给io的复位信号,io坏了拉低了此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IO那么脏   是换之前的吗?

之前也脏,我拖焊完更脏,事后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有耐心哦,主板都被人搞成这样了,还要修理啊,这个精神值得学习!!

同学来访一起的人玩的。纯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IO 37脚复位是不是发往南桥工作的呢

南桥发出的是总复位,有些板是总复位发给IO,由IO去复位IDE PCI等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