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 掉电维修

楼主(2016-01-11):
M5A78L-M LX 掉电维修 不定时掉电   插电自动开机  拆主板 查 开关信号 不正常 电压1到2V跳变   换822  OK

网友A:
哪里的822?IO的还是南桥的,没说清楚,LZ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的822?IO的还是南桥的,没说清楚,LZ

推测是IO旁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