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自动关机

楼主(2016-01-11):
DELL n4010 用一个小时后自动关机,内存 CPU 桥 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温度正常?

网友A:
我和的 N5010 一样,  有说是CPU 换了 有说是 BIOS   有说是 EC 的BIOS

网友A:
温度高吗  也没见你写多少度!!!!

网友B:
掉电的原因太多了,掉电后还能开机不?

网友:
温度正常

网友:
桥也换过了?

网友:
拔掉外设和开关面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和的 N5010 一样,  有说是CPU 换了 有说是 BIOS   有说是 EC 的BIOS

这些问题我都排除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和的 N5010 一样,  有说是CPU 换了 有说是 BIOS   有说是 EC 的BIOS

你的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高吗  也没见你写多少度!!!!

温度不高。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的原因太多了,掉电后还能开机不?

可以开机。之后又掉了。

网友:
桥没有换过。到论坛里先问问。本人不想动桥。呵呵

网友:
换散热器试一下

网友:
我的 N5010 报 显卡坏 客户不修 拿走了 。。。。  掉电。。。。。

网友:
温控拆了看看

网友:
只要是定时掉电的  和温控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