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7470刀卡无1.8V,代用芯片维修

楼主(2016-01-11):
HD7470刀卡无1.8V,代用芯片维修。
        昨天客户送来一台机说是没声音。拆机换了块声卡,结果装起来的时候,显卡死活不亮了。这是要赔钱的节奏啊。
        想让砸咱赔钱也没那么容易不是

      就这么个小破卡,上机一测、无1.8V供电。。。。那么问题来了。。问题简单,换个IC先。别给我说不测供电,开启信号什么的就换。现在这维修讲究能秒就秒,。秒不了再找。找图,找元器件位置都是时间,就这么个小破卡,修好了还不能收费。浪费那么多时间干嘛。结果没找到一样的IC。再买个IC时间不允许。再说也赔钱。那只能看看能不能代换了。在基地找到了原芯片UP1503的引脚定义图。

看了下。又找了个APW7120的芯片、。

一对比。一摸一样。直接就装上了。结果还是没有电压。一测。发现VCC脚2R2电阻也是坏的,换掉,再测,还是没有
然后找来APW7120的应用图。

细细一看。找到问题。这个APW7120跟UP1503引脚定义一样,但是在BOOT脚的设计上不一样。
APW7120在BOOT脚上通过一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从供电上取电压。而UP1503不是。
问题找到了。再料板上找一个2R2电阻,找一个二极管装上。

她之间就有预留的位置,可能设计的时候考虑用这个芯片来着。
装好之后1.8V出来了。亮机正常了

简单小修,。适合新手。
利益最大化才是王道;

 会员4696212元2022-11-16 13:04

网友:
好案例  等分到了 给你补上

网友:
维修显卡的工作条件是什么,楼主可以共享一下吗
就是有那些供电,那些信号需要测试!~

网友:
不错的维修案例,功力扎实才可以改电路,加分赞一下

网友:
别给我说不测供电,开启信号什么的就换。现在这维修讲究能秒就秒,。秒不了再找。 经典

网友:
全能选手啊  啥都会修~

网友:
维修显卡一遍空白,没修过,,无从下手

网友A:
换了声卡后,怎么会影响显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声卡后,怎么会影响显卡呢?

不是换了声卡影响了显卡。跟声卡没有关系,具体怎么坏的,当时徒弟操作的,可能手上有静电。也不得而知、

网友:
显卡上面的芯片对吗?

网友:
显卡维修似乎很少呀,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