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4150彩色打印机打印的照片偏黑,怎么办

楼主(2016-01-11):
兄弟4150彩色打印机打印的照片偏黑

网友A:
是不是你照片本身原因?  照片本身不够亮  打出来也会降低一点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照片本身原因?  照片本身不够亮  打出来也会降低一点亮度

不是照片的问题,以前打印的正常

网友B:
照片本人是不是你啊  偏黑应该换了新碳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片本人是不是你啊  偏黑应该换了新碳粉吧?

用的是原装粉  照片也正常  换个激光器就好了  是激光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