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战斧c.a75x5v14主板卡54

楼主(2016-01-11):
一块七彩虹战斧c.a75x5v14主板开机,诊断卡跑码00.ff.40.20.54卡住,不报警,测内存供电1.5v.两个系统总线3.3v.spd3.3vddr-vtt0.7v,不上内存,跑吗00.26.54,有一长声报警,cpu供电,桥,总线供电正常,这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大神指点,谢谢。哪位有这个型号主板的bios给我发一个

网友A:
不插内存报警插了内存不报警内存工作条件都有了,先换CPU再刷BIOS,BIOS七彩虹官网去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插内存报警插了内存不报警内存工作条件都有了,先换CPU再刷BIOS,BIOS七彩虹官网去下载

不会上七彩虹官网下载bios,请版主教教,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上七彩虹官网下载bios,请版主教教,谢谢你。

写出了步骤如果这样你还不会那我真的没办法帮你了。
七彩虹官方网站:http://www.colorful.cn/WebIndex.aspx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出了步骤如果这样你还不会那我真的没办法帮你了。
七彩虹官方网站:http://www.colorful.cn/WebIndex. ...

按着版主给的提示图,找到了,下载了几个版本,谢谢凤城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出了步骤如果这样你还不会那我真的没办法帮你了。
七彩虹官方网站:http://www.colorful.cn/WebIndex. ...

凤城版主这种细致入微,良师益友也,值得每个人尊重。我是得到过他帮助的众多维修工之一,能否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先不说,有很多因素,毕竟只是根据我们的描述他加以推测。但这种耐心和做法很浪费时间。我几次看到凌晨时刻他还在这样做。迅维就是有这样的人越来越强大,真心值得尊敬。

网友:
弄好没,是不是要干桥?我刚好也有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