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拜托进来帮下忙小白有《难》

楼主(2016-01-11):
仁宝代工的主板,现在情况是短路电流不停的在0.24到0.9跳动,这个图在待机情况下就已经有了电压而且有5v之高,这一点肯定是不正常的,断开此供电便不会短路,但问题真多一个一个来不急,小白也没头绪不知道怎么搞,就想先不管那么多,把1.05v修出来再说,重点来了检查反馈电阻,反馈电压为2.5v,不正常PR95 PR94电阻阻值一样都是20K,拿下来测量又是正常的,装上去又变原样,如此反复多次,周围的电阻电容都没问题,拜托各位大哥指点下小弟吧有什么错误的情指出来我改

网友:
补充下,断开了还不能上电

网友:
可能写的不怎么详细,en脚没电压,但这个却有输出

网友:
你说的很不清楚,
首先说出机器型号,大家看看有没有通病,
接下来,给大家说明一下,机器怎么坏的,进液、摔伤、还是正常使用中出的问题,
顺便贴出主板照片,方便大家参考

网友:
是不是VS_ON 那边电阻有问题。。没给芯片开启信号

网友:
查下PQ21是否击穿~这种短路多为上拉管短路造成的

网友:
我来蒙一下:PC80或者芯片问题

网友A:
更换pr94pr95,不行再更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pr94pr95,不行再更换芯片。

看了6楼,抱着试试的态度把两个管子都下了,阻值正常了,再换又不正常,,,输出还是5v有可能芯片真的挂了

网友B:
LZ 不必纠结那两个电阻的值,如果你取下来 量是正常的就没问题,装上去量是不准的,列如PR94装上去量是测的对地阻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 不必纠结那两个电阻的值,如果你取下来 量是正常的就没问题,装上去量是不准的,列如PR94装上去量是测的 ...

哦。。。这里输出是5v,已经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只能找芯片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这里输出是5v,已经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只能找芯片换了

如果供电 EN  BST 上下管正常就换个芯片 ,上下管的G级阻止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供电 EN  BST 上下管正常就换个芯片 ,上下管的G级阻止正常吗

上官g1000多有点偏大,下管500左右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官g1000多有点偏大,下管500左右正常

换芯片吧,(字数不够回复不了,这下够了) 马蛋

网友D:
你是纠结在这俩个电阻上面咯,看看两个电阻分压出来之后有那些元器件,一个一个试吧

网友E:
有芯片吗 ?干嘛不先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是纠结在这俩个电阻上面咯,看看两个电阻分压出来之后有那些元器件,一个一个试吧

纠结一天了有点失落想放弃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芯片吗 ?干嘛不先换个芯片试试?

没有啊,这个芯片有点老。找半天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纠结一天了有点失落想放弃了呵呵

多试试才知道结果

网友:
待机有5V说明后面的电压早出来了。。。

网友:
楼主可以换个芯片试下吗

网友:
换芯片吧,(字数不够回复不了,这下够了)

网友:
说得不清楚。没看懂

网友F:
检测一下另一路电源的电压情况,可能是上管驱动电路芯片内轻微漏电。上管G基加一个10K下拉电阻试一下。释放一下漏电电荷。也许能好。芯片不好找,改电路吧!这种双路驱动芯片功能基本相似,老主板上CPU和内存供电芯片应该参数相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检测一下另一路电源的电压情况,可能是上管驱动电路芯片内轻微漏电。上管G基加一个10K下拉电阻试一下。释放 ...

谢谢,上管g级有1000偏大加个下啦电阻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供电 EN  BST 上下管正常就换个芯片 ,上下管的G级阻止正常吗

1000多久不正常

网友F:
加个1K电阻也行,假设驱动电压为电源电压 ,5V/1K=5MA电流不大,如果加下拉电阻上管还是导通,更换芯片吧!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个1K电阻也行,假设驱动电压为电源电压 ,5V/1K=5MA电流不大,如果加下拉电阻上管还是导通,更换芯片吧! ...

这里现在反馈电阻都对了,但是这个还是输出5v,芯片反馈脚正常来说为0.6左右才对,现在有2.5v,个人觉得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大。之前也遇到过一个没修好没配件现在修起来都有阴影了呵呵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两路输出一个是1.8V,一个1.1V,加大1.8V上下管的散热,或者更换大功率的上下管,将1.8V经过二极管引到1.1V位置,利用二极管0.7V的压差。理论上1.1V受1.8V电路控制。不受1.1V负载控制,但是1.1V负载加重时1.8也会被拉低。反馈系统应该有动作。在此只是讨论原理,没有试过。电流增大后电感有磁饱和的危险。建议更换电感。

网友:
先换个芯片试一试吧

网友:
周边测了,换个芯片试一下吧。

网友:
换个芯片看看啊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换芯片吧

网友:
换芯片了么

网友G:
期待能解决 我这里也有一台差不多的

网友:
找不到,我已经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期待能解决 我这里也有一台差不多的

如果一样的话,建议换芯片了。

网友:
傍观也能学点东西

网友:
楼主解决了,发个贴,共同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