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用编程器备份出来的程序都是BIN格式?????

楼主(2016-01-11):
用编程器备份出来的程序都是     BIN   格式,可是我以前买编程器送的程序都是    hex   格式,hex格式刷进去不能显示,请问hex格式怎么往bios里刷,上图给大家看

网友A:
一样的,直接添加刷进去就可以的

网友:
这是显示器程序啊 你换个编程器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直接添加刷进去就可以的

格式不一样,也是直接添加 刷进去吗?编程器是rt809的支持这种格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格式不一样,也是直接添加 刷进去吗?编程器是rt809的支持这种格式吗?

是的,可以的

网友:
可以支持很多种格式的。。。

网友:
这个不用管,程序的内容是一样的,直接刷就行了

网友:
用编程器找这个文件  能认到就可以刷

网友:
RT809F可以直接刷写.HEX文件。

网友:
统一回复,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