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液晶上的一个8脚芯片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6-01-11):
一个三星液晶一个8脚芯片,型号为4501GM烧坏,用4501AGM可以代换吗?还是用什么芯片能代换?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换的,

网友:
下个PDF 看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看PDF引脚定义

网友:
高压的?4606足矣

网友A:
N+P的场管吗?很多型号的都能代替,只要是N+P的,功率够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P的场管吗?很多型号的都能代替,只要是N+P的,功率够了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

网友:
我看过了这两个芯片可以代换!

网友:
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