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 更换CPU大电容(NEC E907)花屏——已查到问题

楼主(2016-01-11):
大家好,我的acer 4736zg也是开机掉电,看了论坛各路高手的经验,都是直接换掉NEC E907这颗大电容。于是就从别人哪里找了块料板上拆下4个330电容,换上之后,貌似好很多,但是也有偶尔断电的情况,心想是不是要6颗,又于是从TB上购买了330电容,换上之后,结果花屏了,又把以前的4颗换上去,还是花屏。以为330电容不行,又从TB换了一家买了330电容,还是不行。所以想请教一下高手们,看是个什么情况。看论坛里说大电容下有个什么连线短路??
刚才试着外接显示屏,结果外接显示屏完好!!看来是屏线的问题。感谢大家!!!

网友:
上花屏图片 大家帮你分析,顺便看看外接花不花

网友A:
外接显示器花不花屏,外接也花屏,那就有可能会显卡的问题,外接不花,那可能是屏线问题多。

网友:
这个花瓶肯定要上图才能知道,

网友:
肯定温度太高 CPU座子虚焊了

网友:
你换了这么多 应该不是大电容的问题 ,   4个330的电容肯定没问题的, 我都换了N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器花不花屏,外接也花屏,那就有可能会显卡的问题,外接不花,那可能是屏线问题多。

刚才试着外接显示屏,结果外接显示屏完好!!看来是屏线的问题。感谢大家!!!

网友:
双重问题,

网友:
是不是屏接口氧化????

网友:
测下屏到主板的内阻,有修过屏线坏,电感坏的,就是阻值变大引起的花屏

网友:
正常我都是加4个330 电容,加多不一定好,

网友:
屏线应该没坏,可能是没插好吧.

网友:
负责人的告诉你。。只要电容不是渣渣电容。。4个足以。。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我的开始掉电,换过四个电容后会六分屏,后来又换了屏线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