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设置怎么备份 TP-Link路由器备份教程

楼主(2016-01-11):
路由器设置怎么备份 TP-Link路由器备份教程

  为了防止硬件故障损坏、恢复出厂设置或者黑客攻击导致丢失路由器的配置、设置信息,网管需要对路由器配置进行经常性的备份,在出现意外的时候及时的把备份载入到设备中,第一时间恢复设备和网络的正常运行。很多朋友对于路由器备份比较陌生,而一旦更换路由器或者将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后,很多朋友都会忘记宽带密码或者忘记路由器如何设置。其实这种情况,可以通过路由器备份轻松解决。以下是详细的TP-Link路由器备份教程。

TP-Link路由器备份教程

  第一步:首先登陆路由器后台管理界面,具体方法是在浏览器网址中,输入192.168.1.1,然后按回车键打开,之后输入路由器登陆账号与密码,如下图。

  第二步:进入TP-Link路由器后台设置界面后,我们在左侧菜单下方点击“系统工具”,然后再展开的菜单中,点击进入“备份和载入配置”,之后在右侧就可以看到路由器配置界面了,如下图所示:

  第三步:接下来在右侧显示的备份操作中,点击“备份配置文件”,之后会弹出一个保存文件对话框,我们点击另存为,如下图所示:

  第四步:最后就是自定义路由器备份文件保存路径了,我们可以放在在一个自己容易找到的地方,比如保存到E盘,另外文件名还可以改成自己喜欢的名字,比如网路由器备份,如下图。

  以上备份完成后,在电脑的E盘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备份的路由器配置文件了,如果重置路由器,又不想重新设置路由器的话,就可以进入路由器管理界面,进行还原,这样就可以轻松设置好路由器了。

网友:
对于别人的不知道密码的可以备份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