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楼主(2016-01-11):
联想Z475 主板  版号 dakl6c  原故障进水不开机
拆开看见触摸板下面进水 烧掉了显卡供电芯片pu11
简单清理换上新的 修好给客户用了三个月 现在的故障是开机亮一下

网友:
我晕 还没写完呢 。
现在故障开机亮两三秒 电流掉到1.35 黑屏。不装硬盘 开机亮两三秒灰屏 有背光。外接测试完全正常
换过显卡 桥 BIOS ec,屏线 屏。修了一个星期啦  还是涛声依旧,
有修过此类故障的指导下

原来修的那个1.8v显卡供电 现在实测 1.7v  不知道有无影响

网友A:
仔细再查下进水的地方, 是不是小贴片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再查下进水的地方, 是不是小贴片腐蚀。

查了 基本腐蚀的都处理过

网友B:
那么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直接换主板吧!

这板子有点小贵啊  某宝要 500 便宜早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