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F2AB85X-D3H 温度误报偏高,自动关机,求助,

楼主(2016-01-11):
接到网吧几台主机自动关机,测试进BIOS 发现CPU温度直线飙升,到90度就自动关机,换了红海铜管散热器后有时候可以开机,怀疑主板问题,换梅捷主板发现CPU 温度很正常,进系统运行正常,排除CPU过热的问题,技嘉主板温度传感器误报吗,还是别的原因,能不能提供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主板是技嘉F2A85X-D3H S上A8 5600K 的CPU .

网友:
看一下CPU座子

网友:
拆开座子看吗,
怎么维修检查

网友:
为什么大家和我一样束手无策。

网友:
先刷一下BIOS看看。不行就只有搞那个电阻了。

网友:
技嘉的爱坏BIOS  先刷个BIOS吧

网友:
个人意见:把风扇拿下了用手感觉是不是cpu温度直线上升,如果不是直线上升就有可能是温控的事,应该在bios里可以把温度调高或者直接关掉。

网友:
查查bios和温控模块,看看供电是不是有偏高的地方

网友:
我把CPU 放在梅捷主板上用鲁大师做温度压力测试,温度不超过60度,应该是主板问题。我刷BIOS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首先等关机后去摸下CPU看是不是很烫手,如果不烫手那么就可以确认是误报引起的,误报首先刷个BIOS排除BIOS问题,如果刷BIOS不能解决的,那么就查IO的CPU温度检测电路,没这个主板的图纸就找一下GA别的板用这个IO的图纸参考一下。电路都是一样的,区别一般就是元件位置号不同而已

网友:
首先要排查是BIOS检测过高   还是实际温度就高

网友:
楼主修好,麻烦说下

网友:
查电压检测线路  一般在io哪里

网友:
刷BIOS好了吗

网友:
把主板的自动超频关闭

网友:
CPU实际温度· ·误报·· 超频· 散热· ·CPU供电· · 就几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