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不定时掉电通病

楼主(2016-01-11):
   碰到一台。HP431的笔记本,进系统后不定时掉电 。用鲁大师压力时温度不高也容易掉。看了论坛里好多了,应该是通病了。不知道有解决的没有

网友:
看看有没有大电容。

网友:
掉电到待机吗?还是连待机都没有了?

网友:
同病是什么啊

网友:
加焊下PCH试试、

网友:
查查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HP431 HP43.。绿板,,他马的,我修过人这10台,, 要是掉电的病,都没治好过,,网上什么问题都说有,但应该是通病,,怎么这和多处呢

网友:
我这有一台掉电  还没搞

网友A:
公共点转CPU主供电常会烧坏

网友:
没遇到过,有经验的分享下

网友B:
遇到一台hp520掉电 换主板都不行

网友:
就掉电。楼主说清楚点啊

网友:
是通病应该都有人分享了,不定时掉电,原因太多了

网友:
楼主还是老老实实修吧,不要老想什么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一台hp520掉电 换主板都不行

可以换人了。 根据以前的维修经验,键盘坏也有可能造成这结果

网友:
这个主板确实是这样的,我修过也没有解决后来换的主板,都能搞都都搞了

网友:
我有台不显,加焊显卡都不行,想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
一般都是330电容,全换了

网友:
查查外接电压 ,量量各供电稳不稳。。

网友:
我遇到过, 惠普电脑对充电器电压要求高 用19.5V的充电器不定时掉电,用19V不会掉!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是最后都没好,楼主修好的话可以说下维修流程

网友:
上次 我也搞过一台 但是没搞好

网友:
这机子我也是没搞好啊,楼主慢慢修啊,这么多人都没修好估计不好修哦。

网友:
这问题不好解决啊

网友:
开关按键看看 或者量量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BIOS要先搞

网友:
三五伏电容换成台式机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头疼

网友(2016-03-02):
卧槽这种机器修不好的

网友:
风扇 热管 南桥 温控芯片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啊,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藏起來 謝謝樓主了
你谢楼主什么?我怀疑你都没有看,直接回复

网友:
之前有试过刷BIOS好的 还有可能就是面板有短路 或者场管不良 其他的我就没试过

网友:
就遇到过 散热不好掉电的 接触不亮

网友:
什么通病啊 楼主人呐 求告知

网友:
我以前换桥好过

网友:
这个主板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我这个本来是个通病 不知道后来怎么发展成不加点了

网友:
有人说把G781的23脚和56脚短接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短接了后 好了点 但是最后还是掉电了 准备干下显卡试试看呢

网友:
遇到一台这样问题的  等待解决

网友:
什么都没说就通病?  到底怎样?

网友:
别什么多是通病啊

网友:
HP431 掉电,刷个BIOS 试下吧

网友:
这个机子一般都是南桥的事

网友:
留个保存,需要时可以用到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台,换cpu好了

网友:
富士康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一台hp520掉电 换主板都不行

换主板都没解决?

网友:
所谓通病,就是同一型号的机子都容易坏一个地方的就叫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转CPU主供电常会烧坏

那就是上管吗? 烧坏的话估计开不了机吧

网友:
不是散热问题,所以暂时还没有遇到

网友:
  先找到问题在说通病啊    有没有大电容啊

网友(2016-04-03):
楼主们  有修好的吗    我也遇到一台       不定时掉电    掉电之后   风扇还转

网友:
此主板和cq43一样,富士康代工。。。通病不定时断电,修过两次都没修好!后面直接换板了!

网友:
看下CPU电压滤波电容是不是NEC大电容,如果是换成4到6个330 电容   如果还不行可以刷桥BIOS

网友D:
我碰到一台HP CQ43的不定时掉电,刷BIOS 换pch都试过 没有用,测试各电压波形都正常,后来看了下CPU供电MOS下管 有两个位置厂家只装了一个,之前听说下管比上管工作时间长,会不会厂家少装一个下管引起的,装上下管测试两天正常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学习到了 楼主给力。不错的分享。nice

网友:
现在修机器的人都是三板爷,显卡桥,狂干?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机器 不知道什么通病 谁解决了 分享一下啊

网友:
我的机子问题解决了 也是掉电 ,第一次能进系统但很快会掉电,再开就大概10秒都不到 就掉电了 !最后是做的显卡好的。

网友:
很好的思路 不错

网友:
测下各分组供电,正常 的话刷下BIOS看

网友:
我碰到一台自动关机

网友:
这个应该是温控芯片导致的掉电通病吧

网友:
431有修过显卡问题掉电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6-05-06):
今天这机器让我也碰到了,各种换 CPU 内存 BIOS CPU供电芯片 加电容,然并卵,,最后做了显卡才搞定,用风枪吹都没得用,真是搞死了

网友:
吗的我遇到一台开机30秒左右准时掉电掉电之前风扇转速提快,桥 显卡 CPU 温控 BIOS EC CPU电路都整了还是不见好转,吗的都束手无策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大概多长时间掉电呢,刷BIOS试试看,要还是不行就裸板子试试看吧。 是不是其他部件有问题出现掉电的情况

网友(2016-06-06):
我有一台HP 431运行鲁大师一会儿就直接掉电了,不知道该怎么下手过来看看

网友:
有没有大电容哦?

网友:
芯片或小件虚焊氧化,供电滤波不良都会不定时掉电

网友:
我遇见过 当时焊的 显卡

网友:
一是BIOS。一是换只风扇温空

网友:
加一下显卡吧

网友:
百分百大电容坏了

网友:
不是显卡问题么

网友:
为什么不把BIOS备份上传一下呢

网友:
老提什么大电容,哪里有啊!把问题再说明白点,有助于大家以后的维修!

网友:
在保证屏幕不黑,不使用的情况基本不掉电,一旦频繁使用不一会就掉电,而且很定时,同时一旦掉电,再次开机掉电频率加快。总体来说和过热很相似!由于本人精心做过散热,同时机器既不花屏也不黑屏,CPU温度也不高。于是找料板换了个显卡温控UH1掉电问题解决!希望大家的现象和我的一样,能对大家的修理有帮助!本人机器在手,边维修边写经验,准备拆掉温控芯片试试!

网友:
路过路过,涨涨姿势。。。。。

网友:
再发一帖,拆掉温控芯片,机器正常点亮,不报错,依然掉电!

网友:
纠正,早上开机,机器又掉电,只剩显卡没做了!

网友:
不定时掉电只能慢慢测 慢慢修!

网友:
估计就是开关闹的呢

网友(2016-07-06):
补一个,顶一下

网友:
有NEC大电容么

网友:
如果加载大程序掉电,可用示波器打电感,观察是不是有滤波不良的现象

网友:
找到问题了 才叫通病

网友:
没有修过

网友:
不定时的是难修

网友:
应该还是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我已经遇到两台这样的问题了,前面有台没有解决,现在手头上还有一台在看,哎!

网友:
什么通病,貌似是显卡虚汗

网友:
南桥吧,这机器掉电不好搞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 没搞好

网友:
没办法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有的通病不一定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一台hp520掉电 换主板都不行

你加散热管了吗

网友:
看看电源ic空焊了么,

网友:
裸机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碰到一台HP CQ43的不定时掉电,刷BIOS 换pch都试过 没有用,测试各电压波形都正常,后来看了下CPU供电MOS下 ...

一直都没有掉电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遇到一台hp520掉电 换主板都不行

哈哈  你也真是人才 换板都不行  有两种可能一板本身就是坏的 二 是散热铜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  你也真是人才 换板都不行  有两种可能一板本身就是坏的 二 是散热铜片有问题

最后是客户电源坏了

网友:
我这有一台 还没搞定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没有解决的

网友:
这样的一般丛植一下就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的 问题330

网友:
那就拆掉温控啊

网友:
我这个是不稳定,有时显示有时不显,不显时,跑0.4,0.5然后跑不上去了,电流就回到0.19左右。
我正在试,还没打算测电压,结果准备来测一下,它又正常了,现在测半天还正常,我都下不去手了。
算了,先放着,等它毛病出来了,再修吧。

网友:
今天修到这个机器掉电,和你故障一样,  做显卡好的测试一天了没掉过

网友:
问题来了为什么厂家少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一台hp520掉电 换主板都不行

这个厉害,想知道后来怎么解决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掉电完还能开机吗

网友:
不是有个供电的问题的吗?

网友:
这个机器BIOS会引起这个问题。建议你多刷刷试试

网友:
换主板一百多,修过几台都没搞定。。。后来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刷BIOS程序试一下,查温控

网友:
拆掉温控 试过了吗

网友(2016-08-05):
我那个和你一样,结果放弃

网友:
我也有一台 烦死了

网友:
   需要换温控芯片

网友:
修好才知道啊

网友:
记得HP G4爱掉电是温控的8脚芯片引起的 拆掉就可以了 你可用试试你的是不是

网友:
这个板子431和CQ43的一样,看到这机子不定时掉电,有的时候三天不掉,我就不搞了,为什么?,这板便宜啊,买一块才180,修过几次,时间浪费了,还不好

网友F:
谢谢啦,刚修好
江小南
怎么解决了?
详情

网友:
这个给我收入200

网友:
刷下BIOS 测下供电,南桥

网友:
查供电,温控。。。最后是外设,有时外设也会引起不定时掉电

网友:
是独立还是集成?

网友:
看看有没有大电容

网友:
就是 难搞, 在维修中 求思路

网友:
我以为是有答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啦,刚修好
怎么解决了?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网友:
我也修过这故障,换显卡修好的

网友:
不定时掉电真心难修,加焊显卡有时能解决问题

网友(2016-09-14):
我今天也接到一台,搞半天了,明天做显卡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奇怪,等待有大虾能解决!

网友:
先干桥吧 散热模组也看看 HP散热不好 桥问题比比皆是

网友:
散热和显卡的问题

网友:
温控的问题吧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显卡引起的掉电

网友:
cpu背面的大电容

网友:
这个掉电的时候看看温度高吗 高的很了散不出去掉就是保护 先换个散热器试试

网友:
散热问题多 不定时 不好处理观察观察什么时候掉

网友:
怎么 掉的,先查原因,

网友:
讲太笼统 很难办到 一下条件都电压都没说

网友:
什么电压先调也没讲

网友:
还是多测试下 找图纸看看

网友:
北加焊过了 没

网友:
有时候时候掉电的机子不好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