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ensa 2510G EX2510G Z5WAH LA-B162P BIOS

楼主(2016-01-11):
板载Z5WAH LA-B162P
板载CPU SR1EF I5-4210U
独显N15V-GM-S-A2 nVidia 820M

网友(2016-03-01):
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
楼主 确定是好的吗? 刷完不亮啊  原来有反应的

网友:
确定是好的,您的主板原先是什么问题?为何要刷bios?

网友(2017-12-01):
刷完不亮+1,开机后电流卡0.85A...

网友(2018-01-09):
下载下来试试
剛好修到一台 上電卡0.5多 不亮

网友A(2018-08-27):
感谢分享 一台不上电的先来刷bios 试试
正常大小好像是8192k 这个下载是8193k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一台不上电的先来刷bios 试试
正常大小好像是8192k 这个下载是8193k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看了一下,那时可能传错了
传上去的是含OTP也就是位址最后那一段,所以多1K
会的人把最后那一段删除即可或烧录时选OTP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