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不开机简单维修

楼主(2016-01-11):
联想v470 不开机 插电源按开机键无反应,拆机 测3.3v 5v 有,这款机器正常情况下不插cmos电池 自动开机 ,拔掉cmos 电池 还是无反应,这款机器cpu供电管 乌龟壳管坏的多 仔细检查了下也无异常,看电路ec 和bios 用一个bios 芯片 想 会不会是ec程序的问题 刷bios 上电开机了 正常,问题解决

网友:
刷的那个 是EC还是BIOS

网友:
一定是EC的程序连待机都没有

网友:
EC程序参与触发,修的不错

网友:
联想的V系列跟B系列。EC BIOS程序容易丢失。不触发我都是先刷BIOS。往往有意外惊喜.

网友:
楼主的EC程序哪里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