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MX-Q3

楼主(2016-01-11):
,磐正1G41MX-Q3的板子,问题是点开机触发针风扇才能转,但是跑玛卡显示没复位,复位灯常亮,松开开机针风扇就停了,IO是8721的,75,76,71,85脚都为高,75脚得到一个信号,就应该拉低,PSON,然后南桥发出SLPS3,没出发前SLPS3一直为高,对吗?准备换IO,请问是不是他的问题呢

网友:
站个一楼,坐等大神回复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A:
先换个IO试一下,根据你所说的情况好像是IO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IO试一下,根据你所说的情况好像是IO的问题。

好,马山换一下。,

网友:
管他的,换了再说,不行再慢慢搞

网友:
还是不行,哈哈。好像压桥就好了

网友B:
你是说没触发之前SLP_S3也一直为高电平是吧?  这个是正常的,不用管这个信号了查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没触发之前SLP_S3也一直为高电平是吧?  这个是正常的,不用管这个信号了查别的

恩,那触发之前与触发之后SLP_S3会有变化吗?恩,没去管这个信号,我换了一个IO上去,点开机针都不触发了,现在压了南桥就自动上电,风扇转了,但还是不跑吗,没复位,准备焊桥了。

网友:
IO不行就做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恩,那触发之前与触发之后SLP_S3会有变化吗?恩,没去管这个信号,我换了一个IO上去,点开机针都不触发了 ...

SLP_S3只有低到高的变化,也就是从0V到3.3不会像开关信号那样高低高的跳变,只有SLP_S3能测到3.3就不用管他,南桥已发出允许上电信号了,很多板之所以插上电还没点开关SLP_S3就直接是3.3V的原因是,因为上次没有进行正常关机导致南桥内部ACPI没的复位,所以第二次插上电SLP_S3就自动出来了

网友:
查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SLP_S3只有低到高的变化,也就是从0V到3.3不会像开关信号那样高低高的跳变,只有SLP_S3能测到3.3就不用管 ...

懂了。谢谢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LP_S3只有低到高的变化,也就是从0V到3.3不会像开关信号那样高低高的跳变,只有SLP_S3能测到3.3就不用管 ...

ACPI是啥啊,不懂,请教一下

网友:
好的。最好有图纸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CPI是啥啊,不懂,请教一下

百度百科有详细介绍你可以搜索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百科有详细介绍你可以搜索一下看看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