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5A78L LE主板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01-11):
品牌    ASUS
型号    M5A78L LE
现象    触发不跑码
拿到主板后,目测没有明显异常,插上电源,开机不跑码诊断卡复位灯闪,按照AMD时序逐步测量工作条件,内存  CPU  总线供电  最后到桥供电,供电基本正常,没有图纸算了上论坛看看有没有人修到过,还真有通病,内存边上spd容易断线,我去还真是断线了,直接飞线到pu02第三脚完美解决,最后附上真相图。

                                                            大           神         请        飘         过

网友A:
我怎么没有看见飞线的位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没有看见飞线的位置呢?

线飞的不好看,就没拍

网友B:
我一般用电容脚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用电容脚连接

下次我也这样搞

网友C:
lz你接的是up7704u8芯片上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你接的是up7704u8芯片上面的吗

对,飞第三脚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你接的是up7704u8芯片上面的吗

3脚应该是本身VIN供电输入引脚。

网友:
华硕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D:
朋友    pu02这芯片在什么位置啊?我怎么没看到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朋友    pu02这芯片在什么位置啊?我怎么没看到   谢谢

此芯片为八角在北桥旁边,取下北桥散热器 就看到了,觉得有用加点分吧。

网友:
刚刚修到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障正在飞线中

网友:
此机我已经修复确实是SPD 3。3V断线,不过我没有飞线到楼主说的那个芯片脚位,因为第一不安全,第二还要把北桥的散热片去掉才能看到那个芯片,因为离电源插座最近我直接从电源插座飞线一个3。3V就OK了

网友(2016-06-14):
我越到过一次,华硕主板不好修,技术太差了我,图纸也没得!!

网友:
内存那边有断线之类的不是应该跑码不过内存吗,怎么会导致不跑码呢,这SPD是干啥的。。。

网友:
线呢,我咋没有看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断线了,,,,,,,

这个主板是通病,遇到比较多了,内存与ATX电源插头之间。

网友:
这种故障我们大家都喜欢  一般插反内存都会烧  加分鼓励你发帖  论坛火起来

网友:
好的。主板的质量太差。

网友:
好的。主板的质量太差

网友(2016-07-14):
我的问题好像跟楼主一样

网友:
但没看到烧断线的地方

网友F:
现在迅维真的很强大,有些通病不需要去查就可以赚钱,支持迅维!
幽默谷
大哥,加点分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迅维真的很强大,有些通病不需要去查就可以赚钱,支持迅维!
大哥,加点分吧

网友(2017-09-01):
级别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