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530独显可以拆掉芯片用集显吗

楼主(2016-01-11):
我有一台富士通LH530V-B,独立显卡会花屏,现在开机黑屏,可以听到开机进入系统的声音,外接显示器也会花屏,能否拆掉独立显卡芯片使用核显呢?

网友A:
这个要看电路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电路设计。

我看过独显和集显的图纸,独显的从CPU那里没有FDI信号出来,靠独显那里出信号到内屏和VGA口,集显的图纸显示CPU那里出来了FDI信号,然后通过南桥出来到内屏和VGA,可以补上零件让独显的主板从CPU那里出来FDI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过独显和集显的图纸,独显的从CPU那里没有FDI信号出来,靠独显那里出信号到内屏和VGA口,集显的图纸 ...

UMA处全部要补零件,还有改CPU核心显卡供电,有些机型还要刷成集显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