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显卡供电小板子的问题

楼主(2016-01-11):
一台Y450 独立  开机 到0.2就掉电 可以反复开
拆机 主板没修过

之前论坛有同病  直接摘了显卡供电小班的 pu1 更换   开机 进系统没问题

关机了 之后  过一会再开 还是 掉电

然后又加焊了 pu1 之后 又正常了  过一段时间还是掉电

然后更换 pq1 好了  过一会 又不行了

现在是 小板子的问题  加热 就行   又没有修好过这个的小板 的呢  给点经验

网友:
这个小板子神奇的很,有的机器用供电1.5v 但是机器就好像挡显卡电流,就是死活不显示,最后换了小板就好了,买个板子也没有多少钱,所以就直接买了个

网友:
换上面的330电容,反正我是这样修好的。不行就换小板吧

网友:
这个小板真的是很神奇,好像坏这个的很多啊!

网友:
换了PU1之后是进系统掉电,还是原来电压不出掉电。

网友:
直接换块这个小板,不稳定太烦了。我修过一个还了330的电容好的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怎么解决呀

网友:
我也一台,没有修好

网友:
我的加焊后进系统掉电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真遇到过,整了两天也没整明白

网友:
这电脑遇到无线网卡问题的

网友:
这个小板,我有好些个是换电容换好的,捡钱

网友:
好像有个1.8v转换电压管子也容易坏

网友:
今天遇到 不定时掉电的了 怎么办?进系统 一会掉电 不定时

网友(2016-09-20):
哎 你换一个 很贵么  2.3十。。。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