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主板上电掉电维修

楼主(2016-01-11):
上图

主板是旁边店里的姐姐送来修的,说是插了电源不能开不了机,
拆下来测量 CPU上下管 【省略一些简单维修过程】测量到一个 12供电管短路。以为就这个问题
赶紧的换上

换后结果 测试卡跑00.。。。没CPU供电。开始找CPU供电芯片PDF
RT8841供电芯片 百度下载了个图纸看。
测量CPU供电芯片连EN脚都没电压 以为是芯片坏了
结果看到26脚VCC12  赶紧问【一个很坏的大叔】说是主供电。
看26脚链接一个电阻2R2 不相通,看路线跑去,。发现这个电阻是链接12V那边进来的。赶紧换掉这个电阻

换掉后表笔测量发现两边都可以相通  上电测量电压 12V进去了。(*^__^*) 嘻嘻……  EN脚也出来了
上CPU内存 看看是否能跑马

发现跑到54的测量卡上能看清楚的 这是没插点卡的反应 有些其他板是内存过不了
但是这个是显卡没插跑到54的。
下面是插了显卡亮的

此板修好。
很感谢 哪位技术大叔

[fly]没技术的维修,只不过是不要动不动的换芯片。。[/fly]

网友A:
楼主我对你的看法慢慢转变了,支持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对你的看法慢慢转变了,支持一下

怎样的转变  小帅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样的转变  小帅哥

可能之前误解你了,呵呵,加油吧,好多人的女神,你是他们的榜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样的转变  小帅哥

他也在北京,貌似是昌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之前误解你了,呵呵,加油吧,好多人的女神,你是他们的榜样

你是以前骂过我的其中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以前骂过我的其中一个

并没有骂过你,要是骂过你,态度又有如此大的转变,你应该高兴才是啊美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也在北京,貌似是昌平

对,也在北京呢

网友:
富士康的这种问题很多IO坏的

网友D:
这是片集成板,不插显卡不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片集成板,不插显卡不亮么?

不亮  因为这个集成VGA头断的  本身就带了独立显卡

网友:
建议LZ发帖时把一些图片作一下旋转,这样便于阅读。

网友:
触发掉电的主板建议上电之前先打下电源各组电压接口和单元电路主供电输出测试点对地阻值。

网友E:
哪位大叔 是句容吗?还是谁、、、、

网友F:
小燕子,现在是全能型人才啊,台式,显示器,笔记本。还有啥不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位大叔 是句容吗?还是谁、、、、

凤城,我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燕子,现在是全能型人才啊,台式,显示器,笔记本。还有啥不会的?

目前没看到修内存,显卡,硬盘的帖子。

网友:
不好意思,我不是好口中的坏叔叔

网友:
不好意思,我不是她口中的坏叔叔

网友:
中午就看了 分没到 现在才回
富士康的板 其实质量还可以  G31 G41 富士康感觉比较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