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触发跑马掉电且二次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1-11):
      帖子开头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里财运滚滚!!!!!!完事如意
     故障机器:联想G480  版号7981p
      故障现象?: 跑马掉电并且二次不触发必须把电源再次插入
      看看病号
习惯的性的测一下EC供电
ACIN
rsmrst
这几个全部正常
再次测量pwrout  没有电压 重新插拔电源还是没有电压这是就有疑问了 是桥还是EC  测量对地阻值为0  ,本着先易后南的原则把了EC,阻值恢复。
KBC9012 这个EC是带程序的   造一个料板拆机ok

总结就是PWROUT 对地短路  EC坏

网友:
雁过留影,人过留名     加分 加分 加分

网友:
这个楼主很仔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准确嘛  很快就锁定EC了

网友:
加分 加分 加分

网友A:
不错~~经验挺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经验挺丰富

光鼓掌不行的  的加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什么会先想到EC的问题呢

二次不上电  ,就当成不上电维修呀 ,测测EC 条件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电流跑到多少呀

之前是过内存掉电  1.08左右吧   SMB 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电流跑到多少呀

加分呀  加分  加分

网友:
偷偷的乐有时候看不出是自己换的 好牛X的样子

网友:
朋友有没有图纸啊,谢谢

网友:
照着时序一步一步查,看来还是不能偷懒

网友:
刚好有台一样的,可以跟着这思路看看,谢谢lz

网友:
楼主的上电时序了解的挺熟练的点个赞

网友:
哥们分析的很透彻,可见功能很扎实,

网友C:
这种IO带程序的如果没有料板,是不是就没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IO带程序的如果没有料板,是不是就没戏了,

也不是现在有款编程器 rt809 可以编写这个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