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控系统检修注意事项

楼主(2016-01-11):
汽车电控系统检修注意事项

  电控系统的电控单元是根据各传感器输给的信号进行控制的。因此,发动机工作不正常或发生故障,都与传感器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汽车电控系统检修时必须注意的几点事项,以供大家参考。

汽车电控系统

  汽车电控系统检修注意事项:

  ① 电控单元是精密器件,虽然许多故障现象都可能与电控单元有关,但其本身是不容易出故障的。

  ② 电路断路或接触不良是电控系统常见的故障。除了一些很明显的电线脱落、断开和插接器松动等故障可以直观发现外,一般情况下,线路不良之处须用高阻抗的万用表检测有关测量点的电压和电阻,以做出判断。绝不可用刮火的办法来检查线路是否通断,因为刮火造成的电路瞬间短路可能引起电路中线圈电感的自感电动势过高,从而击穿电子元件。

  ③ 在点火开关接通情况下,不可断开电器设备电路,以免电路中的电感产生感应电动势而损坏电子元件。

  ④ 在对车辆进行电弧焊接修理作业时,一定要断开电控单元与蓄电池。

  ⑤ 在对电控单元进行检修时,要注意人体静电对计算机芯片的影响。

  在万用表测试其内部电路参数时,应将金属带的一头绕在操作者手上,另一头搭铁,将人身的静电屏蔽掉。对电控系统的各个连接端子,不可用手触摸。

  ⑥ 不可用万用表的测试表笔直接与连接端子接触,以免端子变形,造成接触不良。测试时应将试笔从线束插头后部导线的侧旁插入,使之与端子后部接触。

  ⑦ 雨天检修或清洗车辆时,不可让水溅湿电气系统的元器件或插接器,以免造成锈蚀、漏电和短路等故障。

以上是汽车电控系统检修时的注意事项,希望本文能帮的到你。

网友:
论坛里会汽修的人很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