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稀稀的焊油怎么调??可以用针筒打出来的那种

楼主(2016-01-11):
稀稀的焊油怎么调??就是可以用针筒打出来的,像油那种稀稀的焊油怎么调,买来的焊油都是干的,需要镊子挑,麻烦,怎么调,焊油里要加点什么???

网友:
3445vc 可以用吗  板号一样la-8863p

网友:
只有买那种稀点的焊油吧

网友A:
我看人家维修用针筒打出来的像油一样的焊油,会流动的,这是怎么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人家维修用针筒打出来的像油一样的焊油,会流动的,这是怎么调的??

网上有针筒装的卖,好像也可以自己用洒精加松香调,不过我没弄过

网友:
那东西叫助焊膏

网友:
用酒精和松香调松香水。

网友:
那种本来就是这样的吧,本来就有那种一针筒的焊油,好的要一两百一支呢,便宜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那种稀释的焊油就叫维修佬助焊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