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进水机维修

楼主(2016-01-11):
迅维培训联系电话:0755-61506416
咨询QQ:1727176051
================================================
主题:HP无待机维修
机型:HP的,忘记拍照,忘记型号。
板号:广达U52(DA0U52MB6E0  REV:E)
故障现象:无待机、不触发。
维修过程:小弟拆开机器C壳,给我一看,原来是台进水机!

充电芯片和键盘接口都已经进水:

下面开始进入维修:
1、洗板,把进水腐蚀的地方全都洗刷刷一遍。然后再通电,依然无待机,随便测了一组上下管的D极,发现公共点电压只有0.8938V(根本没公共点):

2、重点检查充电芯片这块电路。找电路图,打开图纸,找到公共点电路;

从以上电路图中可以看到,PQ31是P沟道MOS管,它自导通,实测+VAD有19V,再测PQ39的G极无电压,PQ39是个N沟道MOS管,G极要有高电平才能使它导通,PQ39的G极BQACDRV来自充电芯片。
3、查充电芯片(BQ24728)工作条件:

按照芯片数据手册中的框图,已经把充电芯片的部分工作条件写在图片中,依上图中步骤:实测第20脚VCC有19V,由+VAD通过PR26提供,再测第6脚ACDET无电压,ACDET是适配电压检测脚,上图中可以看到,此脚电压必须大于2.4V、小于3.15V才行,在前面电路图中可以看到,ACDET电压来自+VAD通过PR31\PR30分压得来,实测PR31一端有19V,另一端无电压,加焊PR31无果,只有更换之,PR31阻值是430K,又苦于找不到一模一样阻的电阻,最后只能找一个200K和一个220K电阻串联,但是原来焊盘比较小,只好焊在旁边后飞线连接。如下图:

飞线飞好后,实测ACDET脚电压有了2.7V左右。
4、以上条件满足后,再测第16脚REGN也输出了6V线性,接着测量第5脚ACPRES无电压,正常此脚应该由REGN6V线性电压通过PR25\PR24分压上拉到3V才对。这个ACPRES脚在芯片内部的名称就是ACOK,实测PR25一端有5.9V,另一端没电压,加焊电阻后,ACPRES脚电压恢复正常。
5、此时测量公共点电压还是没有,BQACDRV依然是低电平。按照以上测量结果,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算是满足了才对,为什么还不工作呢?难道芯片坏了?手上没有BQ24728的芯片,直接用BQ24735代替即可,刚好BQ24735有货,找来装上后,怀着小激动的心情插上电,结果故障依然涛声依旧,怎么会这样呢?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啊!后又仔细检查芯片周边元器件,元明显腐蚀断线。
6、查数据手册,看第4脚ACDRV输出条件:

从上面可以看出,ACDRV正常应该是通过内存电荷泵,大于CMSRC脚6V输出,然而在CMSRC的引脚描述中提到,它需要经过一个4K欧的电阻连接到隔离MOS管,在我们的实示电路图中,CMSRC正好通过PR23 4.02K电阻连接PQ39隔离管。查到这里的时候,因无计可施,正要去测量一下这个PR23的实际阻值,结果这么一测,发现PR23无穷大,于是随便找了个1K左右的电阻装上,这时公共点才正常产生。
以下是换下来的芯片的电阻,估计换下来的芯片也是好的,这里就不去测试它了:

7、此时待机已经正常产生,按下开关后,正常跑码亮机,准备用自己的硬盘给它装个系统测试一下其它功能:

果然不出所料,发现键盘不能用,其实这也是进水机常见故障。系统安装完成后,重启,竟然卡在Windows启动画面进不了系统,于是重新换了个系统,并且不安装所有驱动,待进入系统后,把驱动一个一个的安装着试,每装好一个驱动重启一次,最后发现,只要那个“未知设备”的驱动不装就能正常开机使用,由于此时声卡、网卡、显卡……这些驱动全部正常了,所以这个“未知设备”就直接禁用了。
此机到此维修结束!准备跟客户联系换键盘的事!哎!心里没个底,不知道他还换不换………………

 会员11132492元2022-11-19 06:50
 会员4520702元2022-11-5 12:49
 会员4034472元2022-10-18 10:44

网友A:
3445vc 可以用吗  板号一样la-8863p

网友:
引用 网友A:
3445vc 可以用吗  板号一样la-8863p

你想表达什么问题?如果是纯灌水,你要小心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 明显腐蚀断线  ==== 元。。。。黄总近来可好。这种机器对于黄总来说直接秒杀得啊

我最近不太好啊,要不你给安排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长城给你多少广告费,我们航嘉给你双倍。

这个你就不要问了,你自已说你给多少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就不要问了,你自已说你给多少就行了!

去了实地请你吃饭,16年在实地对俺温柔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了实地请你吃饭,16年在实地对俺温柔点。

拒绝贿赂,哈哈!你小心点!

网友D:
哈哈,我尽量做到不让自己受罚。问一下黄老师.CMSRC怎么得到6v的,是不是ACDRV先发出一个23.5V让CMSRC检测一下?

网友E:
楼主那个是万用表吗,我还是第一次见。好像有种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尽量做到不让自己受罚。问一下黄老师.CMSRC怎么得到6v的,是不是ACDRV先发出一个23.5V让CMSRC检测 ...

这个太深奥了,三言两语解释不清楚,来实地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那个是万用表吗,我还是第一次见。好像有种高大上的感觉

好眼光,这是台表,台式数字万用表,固纬的,4位半,双显……

网友:
PR23链接到PQ39的什么G级吗

网友:
感觉这充电芯片的工作原理和BQ25A基本一样,BQ25A修了好多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