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 不触发

楼主(2016-01-11):
前两天接受一台 联想V460   不开机,插电待机0.22 短路 拆机发现铁MOS管坏了,  换上以后不短路。 可是还是不开机,  一前修过这机器都是BIOS坏了  或者 51123那个电阻腐蚀  ,换吧,   BIOS  IO  511123  都换了  就是不开机,     晶振也有压差   求助

网友A:
有没有35v啊 EC条件查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35v啊 EC条件查查啊

有3V 5V

网友:
带待机就好搞了撒。。EC条件。待机时钟复位。读取BIOS程序。PWRBTN#..   适配器检测。WIKE#。这些查了再说。

网友:
RSMRST#是否正常。

网友:
不查这些基础信号是不行的

网友:
你说的这个不开机是不触发还是触发不显示啊

网友:
按时序一步步查条件你这样问也没有多大效果

网友B:
   我修到这个机子 ,EC 与南桥开机断线的

网友C:
遇到一台无待机不开机不知道刷程序会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到这个机子 ,EC 与南桥开机断线的

最后换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一台无待机不开机不知道刷程序会不会好

一般都是BIOS的是,

网友:
刷好了 谢谢啊

网友:
现在不触发了   3V5V有没有    EC条件到达没有南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