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的主板不认风扇怎么办?

楼主(2016-01-11):
碰到好几块了,惠普的主板很多都需要双风扇才能开机进系统,这次又碰到一块,两个风扇明明转的很欢,但屏
幕上写的没认到风扇,换的新的也不行,能转却认不到,都不知道往哪里下手,求解?
型号忘了,这个应该不用写吧,反正都差不多的,呵呵!
惠普

网友:
查风扇接口3脚线路

网友:
风扇的那三根针的电压都对啊,还要往下查?

网友:
DELL暂没发现这样的,HP就太多太多。是不是控制电路有问题,导致机器没识别到风扇。

网友:
真不好意思!由于这问题是昨天发现的,以至于今天记错了
板子是惠普的,不是戴尔的,

网友A:
用的是原装风扇吗?
赵明z
不是,我用的是店里统一进的一批风扇,这个应该是能用的。
详情

网友:
SENSOR信号不正常

网友:
你这板是MSI为HP代工的吧?查下FAN_TAC这个信号,IO检测不到就是报错

网友:
用示波器追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原装风扇吗?
不是,我用的是店里统一进的一批风扇,这个应该是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