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20睡眠,重启变关机维修

楼主(2016-01-11):
  • 今天早上,一同行拿了一台T420的机器过来,说机器无论在系统下还是进PE,睡眠,重启都变成关机,后无法开机,要卸掉电池拔掉电源等一会才能开,还说客户急着要,叫我快点帮他看看,打发他走后,开机亮了屏就直接拆机,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MMD直接不想修了,H8,TB,PMH,BIOS全干过了,就差南桥没干活,因为他没有BGA,嘿嘿....
  • 开始干活吧,裸板进了PE试试,故障如他所说的一样,重启变关机,待机电流变为0.001,测量VCC3M和5M没有,公共点0v,直接去量-PWRSHUTDOWN这个信号也是0V,顺手量了一下VCC3SW也是0V,刚开始以为是温度检测有问题,主板跑了个遍,温控12个不知啥名称的原件都是通的,看来问题不是它!
  • 没拔电源,当成不开机,没VCC3SW修吧,测59脚20V正常。57脚7.2v正常。58脚对地阻值588欧姆。电压0v正常,VCC3SW输出的前提条件都正常啊,看来应该是被拉低了,仔细看了全板,发现触摸板接口J16左边腐蚀了,拿起牙刷擦擦洗洗,再次进系统试试,奇迹出现了,睡眠和重启居然正常了
  • 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个故障,-POA_ENABLE这个信号,待机时为3.3v,开机后为0v,当重启是,POA-EN还没来得及抬高,VCC3SW就被拉低,所以才会出现那种故障,到这里维修结束,进系统多次测试正常,打电话叫他下午来拿,小白第一次发帖,写的不好还请大家见谅

网友:
  。。。。。。。。。。。维修过程-很详细  非常值得一看    让小白们学习学习

网友A:
发错版块了,你应该发到维修经验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错版块了,你应该发到维修经验里

第一次发帖,不好意思啊

网友:
我修过Y400的机器关机变重启的,结果是无线网卡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