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3115-B 键盘触摸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6-01-11):
A1278   板号820-3115-B   键盘触摸不能,打开图纸查到是由IO和IC型号为CY8C24794-24L控制。二话不说就换了CY8C芯片,故障依旧。然后又换了IO ,以为好了,还是没好。我也是醉了。运气怎么这么背。哎,看来应该是缺少电压引起的了。打开图纸继续慢慢查,发现确实少了一个电压3.3V是由一个芯片表面型号为33DH发出,果断换完测试 OK。

网友:
高手。不错最终找到问题了就行。

网友:
苹果的机器键盘还有IO控制  楼主你是不是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