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 触发0.1

楼主(2016-01-11):
X450CC 触发0.1 待机有。。原本是桥供电1.05 没有CPU供电没有 其他电压都有。。。现在连其他电压都没了 换了桥。。桥供电芯片是JJ=开头的。。好像是8202
不知道怎么修下去了哎.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这个还是得按时序一步一步来修。

网友:
求华硕3代时序。。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1313-1-1.html
我看到这里有修复的案例,可以去看看

网友:
你连桥供电芯片型号都没搞清楚。说明你没查条件。没按时序走就干桥了。。。。。桥应该干废了或者没上好。

网友:
我的也是0.1 楼主搞定没

网友:
按时序一步一步来...

网友:
先把供电修出来。。。

网友:
现在都没人来修电脑 全往这里来问,,,结果都自己瞎搞搞,全整个半残 再来,,基本也报费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