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修复HP 4416S开机不显示电流2.2-2.4A就是不显示键盘灯闪4下

楼主(2016-01-11):
刚才接到惠普4416S开机不显示电流2.2-2.4A就是不显示键盘灯闪4下 按以前的维修经验来说肯定是显卡或者北桥的问题,直接给客户报价了,拆下来一看原来不是那么回事主板很明显烧糊了Q1030烧糊了不过一样想应该也简单,找了块料板换了Q1030量了一下没短路 插电开机故障还是一样晕了,测了一下L42电压偏低0v,难道U1014坏了料板刚好有换了U1014电压正常了电流也低了只有1.6a 接屏测试亮机 此机修复  总结不是显卡问题是显卡供电芯片导致显卡不工作屏幕不显示

网友:
很给力赞一个

网友:
很给力,赞一个